[技术讨论] 电源

楼主(2023-04-02):
ucfile:///C:\Users\DELL\Documents\Tencent Files\1833492268\Image\C2C\6DE90B736526345DE6721F7C872E42EC.png

楼主:
仿真图片如下

楼主:
是不是芯片受到干扰了

网友A:
电流限制小了  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限制小了  应该是

是指负载电阻大了是吗

我说的是启动电流大,导致的 这个电流可能跟电阻负载没有任何关系,可能是负载电容造成的
你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B:
是参数不合适吧,启动受到影响……

您好,仿真效果很好,就是硬件电路波形出问题了,

网友C:
线路图和元件参数上一下,是不是电流监测电阻选择不合适?

楼主:
电路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路图和元件参数上一下,是不是电流监测电阻选择不合适?

您好 发布了

@王栋春 :替代MOS管的开关
已看到,不知图中U9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是否C4变471会好些……

改成470pf 效果还是一样
你好,为啥C4变成471nf会好点呢

楼主:
uc2843的Vref引脚输出的5v不正常, 上升的较为缓慢

网友B:
C4变471,是470P……

网友D:
居然是用的是德示波器,有钱银啊,如果仿真没问题,而实际电路有问题,那就要看看实际使用的元器件参数是否满足要求,因为仿真环境下使用的元器件都是理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