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棒配置问题

楼主(2023-04-02):
\User\apm32f0xx.h(70):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APM32F0x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apm32f0xx.h file)"   #error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APM32F0x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apm32f0xx.h file)"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芯片型号没有选择,头文件路径没有设置。

网友B:
找不到芯片的型号了吧。

网友C:
这个魔术棒的问题吗?

网友D(2023-05-04):
应该是没有选择相关芯片的型号

网友E:
芯片型号没有选择  另外我不明白没有选为啥还提示的这么详细呢

网友F:
貌似没有找到相关型号的头文件  是不是路径有问题啊

网友G:
人工给看一下相关路径里边有米有这个头文件

网友H:
没有找到头文件 或者 是不是得安装一下补丁呢

网友I:
一般头文件的路径是默认的  我们都可以用 楼主是不是引用特殊的头文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