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初始化失败,但延时是达到要求的

楼主:
用的正点原子的ds18b20驱动,移植到自己的cubemx生成的stm32f103c6t6工程中,无法成功初始化ds18b20
在程序中表现为ds18b20不进行应答,超过240微秒.之后通过逻辑分析仪来检测,得到stm32这边确实延时了750微秒,达到拉低总线的要求,并放开了总线,但ds18b20始终不应答
相关硬件用在原先的正点原子开发板上正常运作,放到自己的c6t6上就是不工作
求问各位朋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2023-04-02):
找个是示波器看一下就行了,可能是延迟时间不够

楼主(点评):
用逻辑分析仪测过信号,已经是750微秒延时低电平了,之后成功释放总线拉高电平,但就是没有响应,用的B15引脚开漏输出功能,这部分GPIO设置是正点原子初始化代码里写的,说是开漏输出下,DS18B20的高电平也可以检测到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要不你量一下18B20到单片机引脚之间的线路通不通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线路也没问题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那就你人问题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你的硬件有问题?

楼主(点评):
stm32f103c6t6其他程序正常运行,这个其他品牌的ds18b20探针在正点原子f 103系列开发板上也可以正常运行,但就是不可以在我的f103c6t6上运行

网友C:
IO口的模式需要变化为输入

楼主:
如图,已经延时750微秒,并将总线拉高,但没有回应,于是继续重复初始化操作

网友D:
把逻辑分析仪的总线分析功能用起来啊,逻辑分析仪只是拿来看高低电平时间?那跟示波器有什么区别。
这是我用逻辑分析仪抓的DS18B20图,发给你参考

网友E:
我记得标准应该是480us,

楼主:
问题已解决,换了一套基于位带操作的代码,问题应该出在不同型号stm的GPIO设计不同

网友F:
是不是延迟不够的问题啊

网友G:
你MCU是不是更换了啊?内核也变了?

网友H:
位带操作不一样会出现这种问题?最后楼主咋解决的?

网友I:
你网上随便找个关于DS18B20demo试试呗

网友J:
这个就复杂了,时序不对就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K:
你开发板用的哪个?

网友L:
属实像楼主说的那样,gpio的位操作不一样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M:
之前我用C6T6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换成C8就没啥问题,有点意思

网友N:
看看你的程序,到底咋写的?

网友O:
你用寄存器的方式实现估计就行,但是寄存器太难写了

网友P:
有可能是IO的输入输出模式没切换过来吧

网友Q: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能你的代码写的有问题,没有完全符合手册的时序要求。

网友R:
代码写的有问题吧

网友S:
mcu的问题吧

网友T:

加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U:
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V:
可能是延迟时间不够

网友W:
那就你人问题

网友W:
要不你量一下18B20到单片机引脚之间的线路通不通

网友X:
把逻辑分析仪的总线分析功能用起来啊

网友Y:
逻辑分析仪只是拿来看高低电平时间?

网友Z:
对啊,那跟示波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Y:
不同型号stm的GPIO设计不同

网友AA:
你网上随便找个关于DS18B20的demo试试呗

网友AA(2023-05-10):


网友Y: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能你的代码写的有问题,没有完全符合手册的时序要求。

网友Y:
加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AB(2024-01-02):
你怎么测量18b20和微控制器的引脚之间的电路是否连接

网友AC:
有无大概你的硬件有問題?

网友AD:
需要修改IO口模式为输入

网友AE:
利用逻辑分析仪的总线分析功能

网友AF(2024-04-01):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AG:
影响控制IC

网友AH: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AI: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AJ: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AK: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

网友AL: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AM: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AN: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AO: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