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信号问题

楼主(2023-04-02):
最近做了块24位的ADC板子,前面接了一级仪表放大器,仪表放大器的输出接到ADC芯片的正向输入端,ADC的8个通道的负端输入都连到GND,板子到了测了发现了问题,测了8个串联到一起的相同阻值的电阻,理论上采集到的电压应该差别不大,现在采集出来误差接近100mV,这是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吗?

网友A:
如果共模电压没超输入范围,千万别用仪表放大器!24位ADC输入是全差分的,内置PGA的性能不知道比仪表放大器好到哪里去了,还特别便宜,怎么今天都是些学考古的来问问题?

考古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共模电压没超输入范围,千万别用仪表放大器!24位ADC输入是全差分的,内置PGA的性能不知道比仪表放大器 ...

内置的PGA放大倍数太小了,学考古是啥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置的PGA放大倍数太小了,学考古是啥呀?

你信号幅度多大?

而且每个电阻上的电压采集的是依次减小,靠近正极的最大,越靠近负极越小。
想采集uV级的,目前放大器1倍放大,测试的每个电阻上加了大概1V左右的电压,最近我直接给他接到ADC了确实没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