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重定义的问题

楼主:
今天使用HEL库重建LCD显示时,移植了之前的LCD相关函数,其中包括LED显示相关函数和字库,HEL中使用FSMA控制LED,然后修改LCD相关函数,一直报错字库重定义,注释掉LCD中移植的字库后,LCD.c文件中又找不到字库,然后在main.h函数中也没找到字库的定义,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各位大佬能帮帮我吗?

网友A(2023-04-05):
恢复原来的版本对照看一下

网友B:
字库重定义啊,那你点击这个错误看看呗

网友C:
估计啊,是那个子函数定义了,你却没找到吧

网友D:
你全局搜索一下看卡

网友E:
之前好用不啊?之前会提示这个错误么?

网友F:
一般情况就是你复制的时候复制重复了,就会这样

网友G:
建议所有文件搜索一下,然后找到重复的,修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H:
这不是提示你这四个字库子函数在主函数和lcd之中都有定义么

网友I:
你这简单,把主函数之中的定义去掉就好了

网友J:
你直接参考正点原子的呗,他家写的挺好的

网友K:
不在mian.h之中,估计是在.c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