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ystick定时器问题

楼主(2023-04-03):
定时器配置这里使能中断,但是没有用中断定时,因此没有写中断服务函数,按理说程序产生中断应该在头文件无限循环啊,怎么我后面的延时函数还能生效呢?
求指教

网友A:
没有写中断函数怎么跳转

网友B:
你仿真跟踪一下呗,看看程序是如何运行的

网友C:
你没有中断服务函数啊

网友D:
你是说在while(!****)这里一直循环吗?

网友E:
按理来说不会吧,它会先执行ticksmsk的比较的

网友F:
你好像就没执行中断函数吧

网友G:
这不是直接操作的寄存器么?

网友H:
害,有点复杂啊,因为可以用库函数的操作,你却用的寄存器的方式

网友I:
#If 0这个能进来么?

网友J:
建议还是用仿真器调试一下看看程序的运行顺序

网友K:
好像是因为没有中断服务,才导致中断无效的吧

网友L:
你没有执行中断函数啊

网友M(2023-06-08):
按理来说不会吧,它会先执行ticks与msk的比较的

网友N:
仿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