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怎么使用循环左右移实现流水灯点亮流水灯?

楼主(2023-04-03):
怎么使用循环左右移实现流水灯

网友A:
点亮一个让控制码左移一位,获取下一个控制码,以此循环

网友B:
For循环就可以

网友C:
按位操作呗,你是想这样吧

网友D:
一个for循环就行

网友E:
Switch或者for都行吧

网友F:
你会点一个灯,就可以操作很多灯实现流水灯效果的

网友G:
循环左右移的话,一般都是按照寄存器操作的吧

网友H:
修改寄存器?直接操作寄存器估计可以

网友I:
其实用for循环实现流水灯不也挺好的么

网友J:
要是用左右移的方式,建议就对IO的寄存器操作吧,能容易一些

网友K:
库函数好像没这个功能吧,都要自己写for函数实现循环的

网友L:
感觉这种也可以用外扩的IO扩展芯片实现

网友M(2023-05-04):
直接操作寄存器应该可以

网友N:
用移位操作

网友N:
用c语言用循环位移法实现流水灯

网友:
实现左右移循环移动的流水灯功能

网友O:
主要应用到的外设有定时器,GPIO就能够实现流水灯的效果。用定时器做1s的定时中断,在中断程序中进行GPIO 输出高低电平的切换就可以了。

网友P:
右移一位→第二个延时程序→第一个延时程序→右移右移一位→第二个延时程序→第一个延时程序,这样不断循环,循环到最左边,就开始了右移的程序。这样左移的延迟大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