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哪些引出IO可以用作模拟I2C的

楼主(2023-04-03):
最近想用mini板和IIC外设通讯,板子已经接了LCD,剩下的几个引出IO看原理图也都接了原件,请问哪些IO口是可以用作模拟IIC口使用的,官方例程上接了EEPROM的PA2和PA3还可以继续接新的外设吗?

网友A:
任意GPIO口可用做I2C接口吗

网友B:
I2C总线中不同电平器件可以混搭吗?

网友C:
只需要SCL可以OUT,SDA可以IN/OUT,就可以,一般所有的GPIO引脚都可以,除了特殊的引脚,例如晶振引脚OSC_IN这种不行。

网友D:
如何实现gpio口模式的配置?

网友E:
GPIO支持4种输入模式(浮空输入、上拉输入、下拉输入、模拟输入)和4种输出模式(开漏输出、开漏复用输出、推挽输出、推挽复用输出)

网友F:
i2c的地址为什么从0x07开始

网友G:
连接到I2C上的器件数量受到什么限制

网友H:
硬件II2C和软件I2C有什么区别

网友I:
如何检测i2c的开始条件和结束条件

网友J:
I2C总线的最大长度是多少

网友K:
需要上拉电阻的吗?

网友L:
i2c总线上最多可以挂多少个从器件

网友M:
如何设置I2C的偏移地址为16位

网友N:
模拟i2c需要初始化gpio吗

网友O:
模拟I2C是任意能够作为普通GPIO就可以了,只要在代码上改一下其SCK,和SCD 的引脚为你想要接外设的的引脚就可以了,模拟I2C指的就是用普通的GPIO去模拟为I2C的功能引脚使用而已。

网友P:
既然模拟I2C,GPIO都可以,配置成OD,加上上拉。

网友Q:
任意的io口都可以

网友R:
要是模拟I2C的话,随便找2个IO都是可以的

网友S:
官方用PA2PA3是不是硬件的I2C呗,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再接I2C的外设

网友T:
模拟iic的话使用任意两个引脚就行

网友U:
其实建议还是模拟I2C用着比较好

网友V:
只要不是电源,下载调试口和时钟这种特殊的IO之外,都可以做模拟I2C使用

网友W:
你随便的,这种模拟I2C不挑

网友X:
你要用硬件I2C的话,建议把I2C的地址区分好就行了

网友Y:
如果IIC是并联在一起,就是用地址区分的,你这点要做好

网友Z:
接了元件也不要担心啊,你可以做其他功能使用嘛,不影响的

网友AA:
我不知道PA2PA3的功能,要是硬件I2C的话,你可以继续接

网友AB:
你用的是哪家的mini板?看看原理图呗,我可以告诉你哪两个IO可以做模拟I2C使用

网友AC:
STM32的GPIO引脚均可被用作I2C模拟功能

网友Q:
随便一个io口都可以做iic的模拟口

网友AD:
官方用PA2和PA3是不是硬件的I2C呗,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再接I2C的外设

网友AE:
我不知道PA2和PA3的功能,要是硬件I2C的话,你可以继续接

网友AF:
I2C总线必须至少有两个GPIO引脚(一个作为SCL时钟线,一个作为SDA数据线),且这些GPIO引脚必须支持开漏输出模式。

网友AG:
使用的是ST公司发布的HAL库,在初始化GPIO口的时候,需要将GPIO的输出模式设置为开漏,并且配置GPIO口的速度、上拉电阻等参数。

网友AH:
在使用GPIO口进行I2C通信过程中,需要在代码中手动实现I2C的时序控制。

网友L:
哪些引脚可以用作模拟I2C,取决于具体的型号和封装。

网友AI(2023-05-11):
任意不用的io口都可以用来模拟iic通讯

网友AJ:
即便是使用普通的io口模拟 也需要对其进行初始化

网友AK:
除了配置成OD模式外,还可以使用其他的模式吗

网友AL:
使用io模拟的话 时钟线和数据线都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AM:
引用 网友G:
连接到I2C上的器件数量受到什么限制

没什么限制吧 只要是iic总线就可以连接

网友AN:
应该是任意的io都可以 但是最好避开下载口

网友AO(2024-03-15):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AP: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AQ: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AR: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AS: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AT: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AU: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AV: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AW: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AX: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