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带4乘4矩阵开关的tm1638 的32程序

楼主(2023-04-03):
有没有tm1638的32例程,或者移植方法?

网友A:
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https://blog.csdn.net/qq_44764316/article/details/114154830

网友B:
网上有很多这个demo吧,我找到一个,给你分享一下,https://blog.csdn.net/qq_39829913/article/details/104661381

网友C:
移植方法有呀,最好再配个逻辑分析仪,这样时序能拿捏的好一些

网友D:
移植方法就得看手册了,看其用的是那种通信协议

网友E:
我看这个tm1638好像是个IO扩展芯片呢?

网友F:
逐行逐列进行扫描不就行

网友G:
没用过这种,一般都是用74系列的实现数码管驱动

网友H:
我记得51好像就有这个芯片的驱动,郭天祥的?还是那个开发板来着,你可以找找

网友I:
你找到这个芯片手册之后,按照手册上提供的时序自己编写一个就好了

网友J:
32驱动这个芯片的例程估计只能自己写了

网友K:
移植的方式建议查看芯片手册,这样能移植的顺利一些

网友L:
网上找个例程呗,TM1638还是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M(2023-05-04):
移植方法建议看手册,看这个用的是哪种通信协议

网友N:
我以为是分享教程呢。

网友O:
网上应该有不少,tm1638还是挺常用的。

网友P:
直接读芯片手册吧,说不定还能学习到一些东西。

网友Q:
我看这个tm1638仿佛是个引脚扩大芯片呢?

网友R:
我在看tm1638似乎IO扩展芯片,

网友S:
找到芯片说明书后,根据说明书提供的顺序编写自己的一个

网友T:
这个demo网上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