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利用软件模拟I2C读写EEPROM的问题

楼主(2023-04-03):
我通过修改野火的软件模拟I2C读写EEPROM(EEPROM芯片为AT24C512),能够读写385个字节(超过3页),但是当读写的字节超过385就会读写不了,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能够读写385个字节,说明我的读写的地址处理这里应该是没有问题了的)

网友A:
要考虑页内地址的变换

网友B:
没遇到过,估计是你读取的方式有问题吧

网友C:
尝试把速度降低下试试

网友D:
是不是超过多少字节之后,需要换个方式去读取啊?

网友E:
你可以把你的代码发出来,看看你是如何读取的

网友F:
跟软件或者硬件I2C问题不大的

网友G:
我觉得可能是你读取地址设置的有问题吧

网友H:
通过仿真的方式可以试试,程序执行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I:
就按字节读呗,按理来说应该都能读取出来啊

网友J:
我之前都用的24C256,感觉没问题,没用过这么大的,哈哈

网友K:
读写不了是提示什么了么?

网友L:
跟你缓冲区设置的大小是不是也有点关系啊?

网友M:
好像有个翻页还是啥来着

网友N(2023-05-04):
把速度降低下试试

网友O(2024-06-01):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P: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Q: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R: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

网友S: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T: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U: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