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RM+FPGA

楼主(2023-04-03):
ST公司那边有STM32+FPGA搞深度强化学习的样例吗?

网友A:
没见到过

网友B:
ST肯定有,但是提不提供就不好说了

网友C:
现在市面上很多都是MCU+FPGA的啊

网友D:
可以去找个视频跟着写写

网友E:
FPGA做算法是不如DSP的吧

网友F:
这种样例估计没有吧

网友G:
你可以去找个ST的代理商咨询一下,能靠谱点

网友H:
话说,什么是深度强化学习?

网友I:
你用MP1或者高端点的MPU不就行了么

网友J:
感觉用两种处理器,程序很麻烦啊

网友K:
不是很理解,FPGA不是做控制,数据转换啥的比较有优势么

网友L:
估计没有,国产应该有这种方式做的

网友M:
FPGA搞深度学习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N(2023-05-04):
找个ST的代理商咨询一下吧

网友O(2024-03-22):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P: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Q: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R: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S: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