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使用Arduino R3连接器的Nucleo拓展板可以连接带有Arduino V3连接器的探索套件吗?

楼主(2023-04-03):
具体地说,X-NUCLEO-BNRG2A1或者X-NUCLEO-IDB05A2可以连接到STM32L4R9I-DISCO,为其提供蓝牙支持吗?

网友A:
估计是可以的,串口应该就行吧

网友B:
看这俩模块的对外接口是啥呗,如果有对外接口就能用的

网友C:
看接口呗

网友D:
当然可以,你可以直接试试的

网友E:
这种应用算不算是双核?哈哈

网友F:
可以的,估计就会有点麻烦吧

网友G:
你试试吧,一般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H:
为啥用这种蓝牙呢?用HC-05不香么?

网友I:
就是想让L4支持蓝牙功能是吧

网友J:
没问题,这种蓝牙低功耗方面应该还不错呢

网友K:
支持,应该是有串口通信吧还是SPI来着我不记得了

网友L:
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M(2023-05-04):
有对外接口就能用的

网友N:
估计是可以的

网友O:
串口应该就行吧

网友P:
看这俩模块的对外接口是啥呗

网友Q:
如果有对外接口就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