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L4P5G-DK规格文档里Camera (8-bit)后面的的“(footprint only)”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4-03):
这款开发板可以连接到B-CAMS-OMV吗?

网友A:
话说,B-CAMS-OMV是什么?

网友B:
footprint only估计跟什么存储有关系吧

网友C:
开销吧可能指的

网友D:
没用过这种,摄像头是吧

网友E:
网上搜了一圈,好像跟什么低功耗有关系

网友F:
没研究过,你是想做啥吗?

网友G:
就是B-CAMS-OMV是一款摄像头是么?

网友H:
你可以试试嘛,只要IO对应上就行的

网友I:
其实你要能把这部分(footprint only)翻译一下,估计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

网友J:
就一种模式?不然想不到其他解释了

网友K:
可以接吧,你试试接口是否对应的上

网友L:
应该是一种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