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使用IAR debug时程序正常运行,离线烧录程序后程序无法正常运行,有没有人碰到过

楼主(2023-04-03):
使用IAR debug时程序正常运行,离线烧录程序后程序无法正常运行,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A:
无法运行是什么意思   一直复位还是根本就不跑程序呢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对电路板单独供电啊

网友C:
可以检查一下运行过程中 电压有没有突然降低

网友D:
以前我就遇到过这个情况 然后我把仿真器拔掉之后重新上电  电路板就能自己跑程序了

网友E:
能监测一下运行状态吗 是频繁重启还是进行了死循环呢

网友F:
我们可以重新烧录一下程序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离线烧录出现了错误导致的

网友G(2023-08-11):
boot脚正确吗,没接就是可以下载仿真断电重启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