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后接大电容影响

楼主(2023-04-03):
MOS作电源开关时,在后端接大电容会影响正常工作?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22uF也算大电容吗,可以在MOS gs之间并联100nF电容,做软启动

网友B:
冲击电流太大?

网友C:
有专门的器件,负载开关。
如果5V就用usb的电源开关。
如果12V或24V选汽车的高边开关,如ncv8450

网友D:
冲击电流造成的,减慢点充电速度,Q7的D极串联一个1K的电阻,R28并联10uF陶瓷电容,即可。

@fzyuan :我的电路那个100K我用的是10K,10uF,RC=0.1s,2302本来控制电流就不大(我一般小于200mA,大于的我用TO252封装的)。20度年来,超过百万的产品使用。
@coody :你说这个接法,如果C27够大的话,Q6要烧的。你在R28上并联的10uF的电容实在太大了,特别是在下电的时候。
@fzyuan :我二十几年来无数产品如此用。
不建议这样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2uF也算大电容吗,可以在MOS gs之间并联100nF电容,做软启动

22uF虽然不大,但是如果使用陶瓷电容,则ESR很小(一般在20mR以下),冲击电流就会很大。

网友E:
影响谁的 "正常工作"?

估计是其它地方也用这个电池,电压瞬间被拉低了 描述“一半'

网友F:
如果用电池供电,则滤波电容可以选取很小,常常在每IC电源输入端并接0.1μF胆电容,22μF实属有点大,可以省略不用。

网友G:
不了解容性负载的特性啊?

回路串联一个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击电流造成的,减慢点充电速度,Q7的D极串联一个1K的电阻,R28并联10uF陶瓷电容,即可。 ...

Q7的D极现在不是100K吗?还需要1K?

网友D:
引用 楼主:
Q7的D极现在不是100K吗?还需要1K?

1K是串联的电阻,跟10uF组成RC,减缓充电速度,减小冲击电流。

网友H(2023-05-10):
电子负载开关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