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比较器上拉电阻的电源问题

楼主(2023-04-03):
比较器输出上拉电阻的电源3.3V与DSP外围IO的电源3.3V,是由不同的LDO产生的。P3.3和3V3两个电源不同,DSP能识别出这个比较器输出的信号吗?

可以的,参考地是同一个就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隔离电源用多了,总感觉这里有问题,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A:
参考地一致就没问题

网友B:
都供地了,你这隔离还有意义么

网友C:
有相同的参考0点,电压一样,就可以。跟由哪个LDO供电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