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IOT板子系统跑起来了,串口可以通讯,但Nuwirter连接不上

楼主(2023-04-03):
IOT板子可以启动,串口可以通讯,但是USB口没有任何反应
Nuwirter连接不上,设备管理器中也没有出现“NuVCOMDeviceClass”

网友A:
启动方式选择开关要选到USB,两个开关全打到ON

网友B:
检查power on setting是否设置在USB booting状态

网友C:
确认JP1(USB0_host) 没有短接,因为该跳线帽会通过以下电路影响PE11和USB0_ID的值,从而使USB没有处于device的状态

网友D(2023-05-08):
检查看一下power on setting是否设置在USB booting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