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1 的 SPI 通信, CS 变低后多久输出第一个CLK ?

楼主(2023-04-03):
M480系列MCU, SPI_CS 有效一个SPI_CLK周期后,开始输出时钟。

所以,1Mbps通信,这段时间就是1us。10Mbps通信,这段时间就是100ns

网友A(2023-05-17):
对的,可以通过设置SPI_CS的值来控制SPI时钟的输出频率

网友B:
SPI_CS的值应设置为1,这意味着SPI时钟将在每个SPI_CLK周期后输出

网友C:
这就是采样率了

网友D:
能看出每个时钟周期内输出的比特数

网友E:
这就是所谓的“1Mbps时钟周期数”和“10Mbps时钟周期数”

网友F:
都是理论的,实际就不一定了

网友G:
具体的通信速率和SPI时钟频率也可能因应用程序而异

网友H:
可以用于实现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I:
能减少延迟

网友J:
需要注意的是以时钟周期为单位计算的,而不是以纳秒或微秒为单位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