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检查芯片不工作的原因?

楼主(2023-04-03):
怎么检查芯片不工作的原因?

引脚短路?本身问题,电源电路问题

网友A:
电源是否正常,时钟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B:
1、测量LDO_CAP电压,判断芯片是否有正常启动。

网友C(2023-05-08):
可能是电源电路问题

网友D:
先看电源有没有正常供上

网友E:
软件硬件都检查一遍

网友F:
从电源开始查起

网友G:
电源,时钟,复位信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