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FIDE为啥取消非调试模式插入断点的功能问题

楼主(2023-04-03):
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后面的的版本取消非调试模式中设置断点的问题,跳步到其他源文件不会自动打开源文件选项卡

网友A:
非调试模式插入断点意义有多大

网友B:
非调试模式插入断点,为disable状态,在断点管理器里能看到,但是一旦进入调试模式,会把断电列表发到仿真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调试模式插入断点意义有多大

意义就是不用做重复做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