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将烧录口用作了普通GPIO后,发现不能再次烧录新固件处理办法

楼主(2023-04-03):
问题描述:将烧录口用作了普通GPIO后,发现不能再次烧录新固件啦,请问这个需要怎么处理一下,烧录的时候提示MCU未连接。

问题处理: IO口复用是可以下载的,烧录做IO口时需要看下外围电路.
本案例中,外围电路如下:
SW9 是拨码开关, 询问拨码开关是不是拨到地了,对方说不清楚。请对方更换下拨码开关,不要拨到地,试试下载,反馈拨到别的位置就可以烧录了,问题解决

网友A:
上电复位马上点下载,手速的话没问题,哈哈。

网友:
串口下载代码就行。

网友B:
上电复位,下载程序就行。

网友C:
51单片机还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D:
复位以后可以使用的吗?

网友E:
使用串口下载,然后重新映射吧。

网友F:
可以扩展gpio,不能要占用烧录的程序。

网友G:
这个复位以后还可以使用的吗

网友H(2023-05-04):
这个硬件里边拨码开关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上电复位马上点下载,手速的话没问题,哈哈。

我估计光拼手速肯定不好用的

网友J:
可以考虑更改下载方式啊 这样就能避开这个矛盾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可以考虑更改下载方式啊 这样就能避开这个矛盾了

确实 可以考虑通过串口下载  不知道支持不支持呢

网友L:
只要不是拨到地  就可以烧录程序吗

网友M:
如果拨到其他位置  此时程序是什么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