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PC5 MCU startup package 202004V5怎么获取啊?

楼主(2023-04-04):
请问SPC5 MCU startup package 202004V5怎么获取啊?

网友A:
可以从官网找到吧

网友B:
官网上找找看

网友C(2024-04-22):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D: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E: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F: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G: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H: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I: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J: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K: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L: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