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使用一块MCU通过spi的方式同时控制多个从设备?

楼主(2023-04-04):
工程师们好:

最近我尝试使用一个stm32f407zgt6通过spi通讯同时控制多个adc。我尝试使用GPIO口模拟SPI进行控制,具体做法如下:

将stm32的PA4(NSS)、PA5(SCK)、PA7(MOSI)引脚分别连接5个adc的对应引脚;
利用stm32的5个GPIO口分别作为连接5个adc的MISO引脚;
使用该方法可以控制adc,但是由于gpio模拟spi速度相对较慢导致采样率过低。

请问使用系统函数有方法实现同时接收多个从设备的信号吗?

网友A:
没法同时哦。
即使你GPIO模拟也没法同时啊,充其量尽量去满足你的“同时”。

你使用SPI的一主多从可能还快些,当然也没法同时。也得做从切换。

网友B:
没法同时接收应该

网友C:
使能脚还能这么接吗?

网友D:
你要控制NSS来确定是那个设备工作才对

网友E:
接收多个从设备信号?好像不行呀,那一起过来的不就乱了么

网友F:
你可以一个一个的接收,通过DMA转存数据

网友G:
正常你用带有多路ADCSPI芯片不就解决问题了么

网友H:
你这方式有点意思,估计有些麻烦哦

网友I:
那你用硬件的SPI不就好了么

网友J:
多个设备信号也是一个一个收的

网友K:
那你觉得模拟SPI慢,为啥不用硬件的SPI呢?

网友L:
同时肯定不行,一定会有相位差的。

网友M:
你用硬件SPI速度会快,但是没法达到同时接受ADC数据。

网友N:
看你所谓的同时误差有多小,如果范围大,顺序读取,也可算是同时。

网友O:
同时接收都不行吧

网友P:
可以一个一个的接收,通过DMA转存数据

网友Q(2023-06-13):
充其量尽量去满足你的“同时”。

网友Q:
你使用SPI的一主多从可能还快些,当然也没法同时。也得做从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