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B3I-DK可以实现AI吗

楼主(2023-04-04):
主板用STM32H7B3I-DK然后配一个普通的摄像头,可以实现视觉AI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实现的吧

网友B:
大概是可以的,H7还是不错的

网友C:
AI的话,得看算法,跟摄像头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H7的话,估计可以吧,毕竟性能这么强

网友E:
这个可以吧,我看至少做个OPENMV是可以的

网友F:
得看自己写的算法吧,或者移植的算法

网友G:
这性能,应该可以实现AI功能吧

网友H:
基础的估计可以,复杂的速度够么?

网友I:
配个普通的属实可以吧,要是高清的,处理又成问题了

网友J:
试试呗,先看视觉AI的参数要求

网友K:
你最好是问问FAE,不过建议不要用H7,用MP1能好点

网友L(2023-06-13):
你最好是问问FAE

网友L:
不过建议不要用H7

网友M:
用MP1能好点

网友A:
这主要看算法吧

网友:
可以的 我这有现货

网友N:
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帧率怎么样。

网友O:
要看摄像头的分辨率了,分辨率高估计够呛。

网友P:
这要库的大小了,如果库太大可能够呛了。

网友Q:
这个主要是看算法吧,跟摄像头关系不大啊

网友R:
AI主要看算法吧

网友S:
这个主要看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