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基于STM32G030 RAM不够用经验分享

楼主(2023-04-04):
STM32G030C8T6 CUBEMX+FREERTO RAM不够用
找到工程目录下…\MDK-ARM\stm32g030c8t6 下面会有一个.map文件打开。
找到 Image component sizes

可以看到各个object name所占用的大小 ZI Date就是RAM占用大小。

网友A:
看到大小之后呢。怎么办?

网友B:
不够用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C(2024-04-15):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D: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E: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F: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G: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H: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I: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J: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K: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L: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M(2024-08-31):
生成代码并编译工程后,在工程目录的 ...\MDK-ARM\ 目录下会生成一个 .map 文件。该文件包含了详细的内存分配和使用情况。

网友N:
RAM不够用说明型号选择有问题或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O:
stm32g030c8t6 下面会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