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 i2c从机卡死问题解决

楼主(2023-04-04):
调试i2c从机的时候,配置都注册,就是主机读到我的从机的时候就会卡死。摸索了好几天最后发现是clock no stretch mode 没有enable。真是醉了,完全是按照官方例程配置的。

如果clock no stretch mode 配置为disable 就会卡在地址10这里

网友A:
还是用模拟iic比较好

网友B:
硬件iic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C:
在发送start前重新初始化下再看

网友D:
stm32的I2C为什么会有bug

网友E:
所以不要用硬件IIC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tm32的I2C为什么会有bug

因为是长久以来的问题,也没说得到解决。

网友G:
【clock no stretch mode】这个配置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H:
硬件iic好像有问题

网友I:
硬件iic的问题一直没解决啊

网友J:
想用IIC的话,就用软件模拟吧。

网友K:
确认SCL、SDA和地线的连接是否正确,以及是否存在电气干扰等因素。

网友L:
ack信号时间很短暂,一旦错过了这个短暂的ACK信号,STM32就挂了。

网友M:
可以在硬件上增加电源滤波电容、终端电阻等措施,以提高I2C总线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N:
在I2C从机代码中实现超时机制,如果主机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完成ACK信号的发送,从机可以停止当前传输并重新等待新的传输请求。

网友O:
可以在I2C从机代码中实现适当的错误处理机制,例如使用中断、错误标志位等来监测和处理I2C总线状态错误。

网友P:
应该说硬件I2C使用起来比较啰嗦,主要是不会用导致的问题。

网友Q:
STM32 硬件I2C 到底是不是个坑

网友R:
自己加判断语句,要是检测不到器件就重新初始化!

网友S:
在从机代码中,需要确认主机发送的I2C地址与从机预设的地址是否匹配,如果不匹配可能会导致卡死问题。

网友T:
在从机接收数据时,需要检查接收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接收标志位,如果数据接收标志位被置位,则应该立即发送ACK信号,否则可能导致卡死问题。

网友U:
使用I2C软件复位来重置I2C总线,并确保在下次通信之前,清除I2C状态寄存器中的错误标志位。

网友A:
硬件IIC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掉

网友V:
因为是长久以来的问题,也没说得到解决。

网友W:
固件库设计不合理?

网友X:
STM32的IIC通讯有个bug?

网友Y:
软件模拟i2c吧

网友Z:
一直以来都说硬件I2C设计有BUG,用软件I2C比较靠谱,

网友AA(2024-06-06):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AB: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AC: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AD: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AE: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AF: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AG: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AH: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AI: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