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基于STM32C031C6点灯和移植xprintf的经验分享

楼主(2023-04-04):
一、开发板资源

板载了一个stlink-v2-1,U盘模式支持.bin文件拖放和虚拟串口。

STM32C031C6外设资源

48mhz主频,32K+12K的内存资源够用了。12bit ADC最大 2.5 MSps,最多有19个外部通道和2个内部通道。

二、cubemx配置
LED灯 GPIO配置

led由PA5驱动nmos来控制。高为导通,低为截止。

串口初始化配置
stlink的串口和stm32c031的PA2,PA3相连。用的uart2外设.

时钟配置
这个简单粗暴直接上48mhz。

生成项目配置

移植xprintf

xprintf 源文件可以到这里下载 xprintf官网

楼主:
main 函数
  • int main(void)
  • {
  •   /* USER CODE BEGIN 1 */
  •   /* USER CODE END 1 */
  •   /* MCU Configuration--------------------------------------------------------*/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   HAL_Init();
  •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 USER CODE END Init */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   SystemClock_Config();
  •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   MX_GPIO_Init();
  •   MX_ADC1_Init();
  •   MX_I2C1_Init();
  •   MX_USART2_UART_Init();
  •   /* USER CODE BEGIN 2 */
  •         xdev_out(uart2_putc);//xprintf
  •   /* USER CODE END 2 */
  •   /* Infinite loop */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   while (1)
  •   {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 USER CODE BEGIN 3 */
  •                 HAL_GPIO_Toggl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                 xprintf("hello stm32c0\n\r");
  •                 HAL_Delay(1000);
  •   }
  •   /* USER CODE END 3 */
  • }

实验效果
串口打印OK

LED 1s闪烁

网友A:
c0系列定位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0系列定位是什么?

官方定义是替代8位单片机的高性价比单片机

网友C:
替代stm8的吧

网友D(2024-01-08):
点灯实验是STM32最基础的实验之一,主要用于验证MCU的基本功能和外围设备的正常工作。

网友E:
使用STM32CubeIDE, 在项目设置中正确配置了编译器和编译选项

网友F:
xprintf是一种用于嵌入式系统的轻量级可扩展printf函数库,它可以替代标准库中的printf来减少ROM和RAM占用。

网友G:
#include "xprintf.h"
#include "usart.h" // 自定义的USART驱动头文件

// 自定义putchar函数
int putchar(int ch)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ch, 1, HAL_MAX_DELAY);
    return ch;
}

// 初始化后注册putchar函数
void init_printf(void) {
    xdev_out(putchar);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GPIO,USART等...
    init_printf(); // 注册putchar函数

    printf("Hello, World!\r\n"); // 使用xprintf提供的printf功能

    while(1) {
        // 主循环
    }
}

网友H:
STM32C031C6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0核心的微控制器,具有高性价比和低功耗特性,适合应用于需要小型、低功耗和高集成度的场景。

网友I:
需要一个LED灯和一个适当的限流电阻。将LED的正极连接到STM32的某个GPIO(例如GPIOA的Pin 1),将LED的负极连接到地线。

网友J:
xprintf函数是一个用于STM32的printf函数替换库,具有较小的代码体积和较快的执行速度。

网友K:
在CUBEMX中,我们需要配置USART(串口通信

网友L:
替换printf函数。在工程中,将原有的printf函数替换为xprintf函数。注意:需要将xprintf函数的第二个参数(输出流)设置为NULL,例如:xprintf(NULL, "Hello, World!\n");

网友M:
在系统启动时初始化一个串口(如USART1),并配置好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
将该串口作为xprintf的目标输出设备。

网友N:
xprintf是一个C语言库函数,它可以实现类似于标准printf函数的效果,但是不依赖于C标准库,因此可以用于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J:
xprintf是一个常用的调试打印函数,可以在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O:
https://github.com/andysworkshop/xprintf

网友P:
// LED亮起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 LED熄灭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网友Q:
将xprintf相关的.c和.h文件添加到STM32C031C6的Keil或其他IDE项目中。

网友I:
点灯和移植xprintf是一个需要耐心和细致操作的过程。

网友R(2024-04-22):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S: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T: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U: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V: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W: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X: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Y: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Z: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AA: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