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 和 STM32F207 资源对比

楼主(2023-04-04):
1. HC32F003单片机内部温度传感器不准,室温20,用华大内部温度传感器测出来一直是29左右,它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温差到底有多大啊,手册上也没写。
2. 给官方发邮件也没回复,打电话是空号。嗨。
公司要用,也不知道那里去找到技术支持。

网友A:
公司要用,推动的人是谁,你去找谁喽

网友B:
手册上有写了一些,只是你看书没看到,不怨小华原厂。
校准温度是±5℃,这么大的温差,你还想拿他来干嘛用?

网友C:
MCU 耗电是不是有点10mA 以上?

MCU 自身发热会改变测量结果

网友D:
你们没合作的代理商吗?需技术支持可联系我13412386212

网友E:
本身用的就是内部参考就不是很准确了

网友F:
内部温度传感器可以使用外部电压基准进行测量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有写了一些,只是你看书没看到,不怨小华原厂。
校准温度是±5℃,这么大的温差,你还想拿他来干嘛用 ...

看这个图示 感觉这温度能相差一个季节了

网友H:
这个16位的校准值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网友I:
校准值写入芯片中,在一些对ADC的精度十分高的场合就需要在ADC初始化中对ADC进行校准

网友J:
对于一般对ADC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固定写入一个校准值,而不需要调入芯片内部的校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有写了一些,只是你看书没看到,不怨小华原厂。
校准温度是±5℃,这么大的温差,你还想拿他来干嘛用 ...

内部温度传感器,测的是芯片内部的工作温度,对于运行频率高的芯片来讲,温度变化会比环境高。室温20度,芯片内部工作温度29度,这个是正常的。
如果你想测室温,最好是选择外部温度传感器,如果考虑成本,你选个NTC电阻,几分钱就可以了。
如果实在要内置的传感器,在测温时记得关掉除时钟+ADC之外的外设,同时降低运行频率。这样测的温度就会降下来。
同时也可以根据环境与实际测量的结果,进行温度较正,这样可能会准确一些。

网友L(2023-05-12):
内部参考应该不是那么精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