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1配置输出模式的内部机制是什么?

楼主(2023-04-04):
代码如下,初始化IO时,我想默认LED_RUN_PIN和Core_Reboot_PIN是高电平,所以Core_Reboot_PIN我在外部上拉了10K电阻,LED_RUN_PIN没有上拉(这个没有大影响),现在存在了如下问题:
初始化管脚后Core_Reboot_PIN我测量是低电平,导致我另一个mcu一直在复位,我必须在初始化时手动输出高电平才可以,但是我看函数内部实现不是no pull吗,我在外部上拉不可以吗?还是stm32上电默认输出就是低电平?刚开始搞嵌入式,不太明白内部机制,帮忙解答一下。
#define LED_RUN_PIN GET_PIN(C, 13)
#define LED_RUN_ON rt_pin_write(LED_RUN_PIN, PIN_LOW)
#define LED_RUN_OFF rt_pin_write(LED_RUN_PIN, PIN_HIGH)
#define Core_Online_PIN GET_PIN(C,0)
#define Core_Run_PIN GET_PIN(C,1)
#define Core_Reboot_PIN GET_PIN(C,2)
#define Core_Onlline rt_pin_read(Core_Online_PIN)
#define Core_Run rt_pin_read(Core_Run_PIN)
#define Core_Reboot_On rt_pin_write(Core_Reboot_PIN, PIN_LOW)
#define Core_Reboot_Off rt_pin_write(Core_Reboot_PIN, PIN_HIGH)
int main(void)
{
rt_pin_mode(LED_RUN_PIN, PIN_MODE_OUTPUT);//管脚输出默认就是低电平,代码内部是NO PULL啊
LED_RUN_OFF;//配置结束必须手动置高电平,才能默认高电平
rt_pin_mode(Core_Online_PIN, PIN_MODE_INPUT_PULLUP);
rt_pin_mode(Core_Run_PIN, PIN_MODE_INPUT_PULLUP);
rt_pin_mode(Core_Reboot_PIN, PIN_MODE_OUTPUT);//管脚输出默认就是低电平,代码内部是NO PULL啊
Core_Reboot_Off;//配置结束必须手动置高电平,才能默认高电平,即使外部有上拉电阻也不好使
}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懂

网友B:
上电应该是高电平输出才对

网友C:
你初始化的事儿吧,你把程序配置成推挽输出模式呗然后置高

网友D:
对,你手动配置成高电平才对

网友E:
属实这样,多加一句话的事儿

网友F:
按理来说,外部有上拉应该是好使才对

网友G:
上拉一般都是保证电平的稳定的,不受外界干扰的

网友H:
其实输出可以配置成高电平的,没必要用外部的上拉

网友I:
正常上电应该不是低电平才对

网友J:
你要是换个IO可能好些,用PC13的话,可能属实需要多加置高操作

网友K:
你用的是PC13,这个口有点特殊,它默认应该接晶振的吧

网友L:
试试把程序配置成推挽输出模式然后置高

网友M:
上电是高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