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在工程中调用zlib.h

楼主(2023-04-04):
有老大教教嘛   卡了好几天了  一直解决不掉

网友A:
这是个什么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库?

压缩用的

网友B:
文件夹里有没有源文件 (*.h 和 *.c)?
或者文件夹里有没有二进制的库文件 (*.a/*.lib 或者 *.so/*.d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夹里有没有源文件 (*.h 和 *.c)?
或者文件夹里有没有二进制的库文件 (*.a/*.lib 或者 *.so/*.dll)?
...

需要调用的ZLIB  只有zlib.h的文件没有zlib.c文件     我用VS2019  生成了.LIB和.dll    之后要怎么操作呀   可以添加您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B:
编译器那边可以直接使用库。我也不太会,我去试试能不能用。
你工程用的是不是mpla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那边可以直接使用库。我也不太会,我去试试能不能用。
你工程用的是不是mplab? ...

是的我的是mplab 5.50       可以用zlib.h的这个库吗

网友B:
你把.LIB和.dll打包上来,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LIB和.dll打包上来,我试试看

嗯嗯我在下面发送了

楼主:
这是官网上下载的库。上面的lib   和dll我是用VS2019生成的不知道正不正确

网友B:
这里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直接导入源码,你的工程里就可以直接使用zlib.h。但是我这里缺少zlib的依赖库, 编译报错,你可以试试看
1. 添加文件夹:

2. 选择文件夹,就可以直接在工程中用

网友B:
或者可以用库文件,但是得看zlib支不支持你用的ic
1. 选择项目属性

2. 添加你的库,静态的.lib 或者共享库.dll,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可以用库文件,但是得看zlib支不支持你用的ic
1. 选择项目属性

我用 VS2019生成的LIB 和 DLL好像加进去是无法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直接导入源码,你的工程里就可以直接使用zlib.h。但是我这里缺少zlib的依赖库, 编 ...

依赖库是可以通过那个官网的解压包去生成的吗

楼主:
alder32.c:计算数据流的Alder-32校验和,实现alder32()。
    crc32.h和crc32.c:计算数据流的CRC-32,实现crc32()。
    deflate.h和deflate.c:使用默认算法压缩数据,实现deflate函数簇。
    inflate.h和inflate.c:zlib的解压,实现inflate函数簇。
    compress.c:实现内存缓冲区的压缩,包括compress(), compress2(), compressBound()。
    uncompr.c:实现内存缓冲区的解压,包括uncompress()。
    gzguts.h和gzlib.c:读写gzip文件的通用实现,包括gzopen(), gzdopen(), gzbuffer(), gzrewind(), gzseek(), gztell(), gzoffset(), gzeof(), gzerror(), gzclearerr()。
    gzclose.c:实现gzclose()。
    gzread.c:读取gzip文件的实现,包括gzread(), gzgetc(), gzungetc(), gzgets(), gzdirect(), gzclose_r()。
    gzwrite.c:写gzip文件的实现,包括gzwrite(), gzputc(), gzputs(), gzprintf(), gzflush(), gzsetparams(), gzclose_w()。
    infback.c:使用回调接口实现解压,包括inflateBackInit(), inflateBack(), inflateBackEnd()。
    zutil.h和zutil.c:zlib库用到的工具函数。包括zlibVersion(), zlibCompileFlags(), zError()。
    zlib.h:zlib库导出的接口描述文件,应用程序使用zlib库时需要本文件。
    zconf.h:zlib库的编译配置文件,如果编译时需要给所有库函数加上唯一的前缀,或者需要针对不同平台作特殊编译,需要用到本文件。还包括标准 C/C++兼容性定义;编译成DLL时是否使用WINAPI/WINAPIV调用方式;类型定义Byte,uInt, uLong, voidpf等。
    inftrees.h和inftrees.c:为有效的解码生成Huffman树。
    trees.h和trees.c:使用Huffman编码输出压缩的数据。
    inffixed.h:使用固定编码压缩。
    inffast.h和inffast.c:快速解压数据。

这个是关于他解压包里的一些说明

网友B:
依赖库我就不清楚了。你vs生成的库是根据x86指令集和windows,只能用在windows下,你要用在你的mcu的话需要交叉编译,可能使用源文件比较方便。
我怀疑那些依赖库是需要硬件指令集和系统库函数的,这个库可能不支持你的mcu
比如它的CRC需要ARMv8的指令集

再比如,他的gzdopen函数不支持 RISCOS 和 BEOS 两个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赖库我就不清楚了。你vs生成的库是根据x86指令集和windows,只能用在windows下,你要用在你的mcu的话需要 ...

感谢大佬答疑!!!

网友C(2023-05-11):
将一个.lib文件加入到工程中

网友D:
调用写好的子程序?

网友E:
zlib.h是什么呢

网友F:
这个是单片机个工程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用写好的子程序?

我倒是又看到32位的MCU可以用harmaony的密码库区调用,16位好像没看到相对应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一个.lib文件加入到工程中

试过.a .lib .dll这些文件好像都不行

楼主:
压缩用的一个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单片机个工程文件吗

不是的单片机的工程文件,用vs生成的lib文件加进去也是无法使用的,不知道有没有人调用过这个库。

网友G:
如何在编译器里设置调用别人写好的lib

网友H:
.LIB文件加入工程怎么不能调用了呢

网友I: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J:
单片机不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LIB文件加入工程怎么不能调用了呢

我调用里面其中的函数,报错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何在编译器里设置调用别人写好的lib

工程下面有个库的文档  add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实现

这个压缩太难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不能用吧。

我现在弄不起来

网友K:
,怎么也叫不上。

楼主(2023-06-21):
引用 网友K:
,怎么也叫不上。

哈,什么东西

网友L:
第一次看到这个库,这个库是用于什么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L:
第一次看到这个库,这个库是用于什么场景

压缩用的数据用的- -这个协议最大也才500多字节的数据要弄压缩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夹里有没有源文件 (*.h 和 *.c)?

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工程用的是不是mplab?

是mplab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单片机个工程文件吗

我在harmony中看到这个库    在密码里面的   但是我用的不是32位MCU

楼主:
引用 网友L:
第一次看到这个库,这个库是用于什么场景

压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