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为了实现硬实时中断减少关闭临界代码的延时会有哪些不良的影响?

楼主(2023-04-04):
为了实现硬实时中断,减少关闭临界代码的延时。修改临界代码关中断配置,允许许定时器中断执行。
会有哪些不良的影响?
编码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需要做哪些测试?

网友A:
临界代码的延时?这个指的是什么?

网友B:
不懂你在描述什么,是中断产生后,要关闭定时器中断吗?

网友C:
进入中断函数,可以直接关闭中断,再执行其他内容。

网友D(2024-07-31):
如果高优先级中断被较低优先级中断抢占,可能导致高优先级任务的延迟增加。

网友E:
硬实时系统(Hard Real-Time System)要求系统必须在严格的时间限制内响应事件,否则可能会导致系统失败或产生严重的后果。在硬实时系统中,中断处理是一个关键的部分,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系统的响应时间和可靠性。

网友F:
临界代码是干嘛的

网友G:
会导致中断响应的遗漏或延迟

网友H:
系统资源竞争和冲突

网友I:
了减少延时,有时可能会牺牲对错误处理的关注。如果临界代码中的错误处理不足或不当,就可能导致系统在面对异常情况时无法正确恢复或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