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拼板,不得不注意的10个问题!

楼主(2023-04-04):
我们在完成PCB设计的时候,有一些板子我们通常是需要进行拼版的,什么情况下需要拼板?而我们拼版时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为什么要PCB拼板?
拼板指的是将一张张小的PCB板让厂家直接给拼做成一整块。从PCB设计开始,到最后进行PCB量产的时候,PCB拼板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拼板不仅牵涉到PCB电路板的质量标准,更能影响PCB生产的成本。
需要拼板的情况不外以下三种:
1、为了满足生产的需求。有些PCB板太小,不满足做夹具的要求,所以需要拼在一起进行生产。
2、提高SMT贴片的焊接效率。只需要过一次SMT即可完成多块PCB的焊接。
3、提高板材利用率,避免PCB板材的浪费。有些PCB板是异形的,拼板可以更高效率地利用PCB板面积,减少浪费,节省成本。
华秋DFM拼异形板

二、PCB拼板的连接方式有哪几种?
1、V-CUT
V割,又称V-CUT,是在两个板子的连接处画一个槽,这个地方板子的连接就比较薄,容易掰断,在拼板时将两个板子的边缘合并在一起就可以。另外V割一般都是直线,不会有弯曲圆弧等复杂的走线,所以在拼版时可以尽量在一条直线上。注意在两个板子之间给V割留有间隙,一般0.4mm就可以,V割线可以使用2D线放在所有层进行表示。
由于V割只能走直线,所以只适用于规则PCB板的拼板连接。对于不规则的PCB板,比如圆形的,就需要使用到邮票孔来进行拼板连接,下面介绍一下邮票孔。
2、邮票孔
邮票孔是拼板的另一种连接方式,一般在异形板中使用的较多,之所以称之为邮票孔,是因为掰断之后板子的边缘像邮票的边缘。
邮票孔拼版是在两个板子的边缘通过一小块板材进行连接,而这一小块板材与两块板的连接处有许多小孔,这样容易掰断。
3、空心连接条
空心连接条连接方式和邮票孔类似,区别在于连接条的连接部分更窄一点,而且两边没有过孔。这种方式有一个缺点就是板子掰开之后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凸点,而邮票孔的凸点由于被过孔分开所以不怎么明显。
有人可能会疑问,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使用这种方式呢?直接使用邮票孔不就行了。其实有一种情况邮票孔和V割都无法使用的,那就是做四周都是半孔模块的时候,只能通过空心连接条在模块四个角进行连接。

三、PCB拼板10大注意事项,Get!
1、PCB拼板的外框(夹持边)应采用闭环设计,确保PCB拼板固定在夹具上以后不会变形。
2、为了方便我们的生产,尽可能让拼板后的板子保持正方形的形状,推荐采用2×2、3×3、……拼板。总之不要让长宽比例差距太大。
3、小板之间的中心距控制在75 mm~145 mm之间。
4、一般规则的板子我们通常采用V-CUT进行拼版,异形板框用V-CUT拼不了,所以异形板框我们会采用邮票孔的方式来进行拼版。
5、对于元器件最外侧距离板边缘<3mm的PCB必须加工艺边,通常以较长边作为工艺边;这也是为什么通常我们单板会加工艺边的原因。
6、拼完板后在外面的工艺边上不要忘记加三个mark点和放置四个非金属化孔,注意对角处的mark点不要放在一条直线上,要稍微错开一点。
7、元器件与V-CUT之间应预留>0.5mm的空间,以保证刀具正常运行。
8、PCB拼板内的每块小板至少要有三个定位孔,3mm≤孔径≤6mm,边缘定位孔1mm内不允许布线或者贴片。
9、大的元器件要留有定位柱或者定位孔,重点如I/O接口、麦克风、电池接口、微动开关、耳机接口、马达等。
10、设置基准定位点时,通常在定位点的周围留出比其大1.5 mm的无阻焊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