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中需要用到哪些生产线?

楼主(2023-04-04):
1、锡膏印刷机
     现代锡膏印刷机一般由装版、加锡膏、压印、输电路板等机构组成。它的工作原理是:先将要印刷的电路板固定在印刷定位台上,然后由印刷机的左右刮刀把锡膏或红胶通过钢网漏印于对应焊盘,对漏印均匀的PCB,通过传输台输入至贴片机进行自动贴片。
2、贴片机
     贴片机:又称“贴装机”、“表面贴装系统”(Surface Mount System),在生产线中,它配置在锡膏印刷机之后,是通过移动贴装头把表面贴装元器件准确地放置PCB焊盘上的一种生产设备。根据贴装精度和贴装速度不同,通常分为高速和泛速两种。
3、回流焊
     回流焊内部有一个加热电路,将空气或氮气加热到足够高的温度后吹向已经贴好元件的PCB板,让元件两侧的焊料融化后与主板粘结。这种工艺的优势是温度易于控制,焊接过程中还能避免氧化,生产加工成本也更容易控制。
4、AOI检测仪
     AOI(Automatic Optic Inspection)的全称是自动光学检测,是基于光学原理来对焊接生产中遇到的常见缺陷进行检测的生产设备。AOI是新兴起的一种新型测试技术,但发展迅速,许多厂家都推出了AOI测试设备。当自动检测时,机器通过摄像头自动扫描PCB,采集图像,测试的焊点与数据库中的合格的参数进行比较,经过图像处理,检查出PCB上缺陷,并通过显示器或自动标志把缺陷显示/标示出来,供维修人员修整。
5、元器件剪脚机
     用于对插脚元器件进行剪脚和变形。
6、波峰焊
     波峰焊是让插件板的焊接面直接与高温液态锡接触达到焊接目的,其高温液态锡保持一个斜面,并由特殊装置使液态锡形成一道道类似波浪的现象,所以叫”波峰焊”,其主要材料是焊锡条。
7、锡炉
      一般情况下,锡炉是指电子接焊接中使用的一种焊接工具。对于分立元件PCB板焊接一致性好,操作方便、快捷、工作效率高,是您生产加工的好帮手。
8、洗板机
     用于对PCBA板进行清洗,可清除焊后板子的残留物
9、ICT测试治具
     ICT Test 主要是使用ICT测试治具的测试探针接触PCB layout出来的测试点来检测PCBA的线路开路、短路、所有零件的焊接情况。
10、FCT测试治具
       FCT(功能测试)它指的是对测试目标板(UUT:Unit Under Test)提供模拟的运行环境(激励和负载),使其工作于各种设计状态,从而获取到各个状态的参数来验证UUT的功用好坏的测试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对UUT加载合适的激励,测量输出端响应是否合乎要求。
11、老化测试架
       老化测试架可批量对PCBA板进行测试,通过长时间等模拟用户使用的操作,测试出有问题的PCBA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