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F2020简易频率检测例程

楼主(2023-04-04):
想用KF8F2020做一个东西,有相关频率检测用例程吗?定时1s,检测到>5ms的高电平触发中断计数,如果计数等于50,定义PIN5输出高电平,否则PIN5输出低电平。

网友A:
就用定时器做就行

网友B:
基本上都会有例程吧,毕竟就是个简单的定时器计数

网友C:
需求是可以的,但是例程估计没有

网友D:
例程不能跟你这个需求一样吧,但是计时器计数是可以有的

网友E:
你找个FAE咨询一下呗,你的需求不复杂,也许他们会做过

网友F(2023-05-08):
这个功能使用普通的定时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G:
用定时器来做就行 但是整个算法或者说是流程得自己写了

网友H:
感觉应该不难 就是做一个小时间段的延时然后采集 然后在输出就行了

网友I:
用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就可以实现

网友J:
如果都是定时一秒才检测的话 会不会导致丢失脉冲啊

网友K:
可以选择边沿触发定时器定时5ms  然后再次计时 就行

网友L:
这是只需要检测高电平的时长吗 好像么有涉及到低电平的检测啊

网友M:
时间会不会太短呀

网友N:
楼主这个定时就能解决呀,利用定时中断进行判定计数然后再输出

网友O:
找定时器的参考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