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桥式应变片压力传感器输出mV信号采集放大

楼主:
桥式应变片压力传感器输出mV信号采集放大

1.电路系统供电3.3V,传感器输出0.9-2.2mV/V,假如满量程是1kg,意味着在传感器5V供电情况下,在受到1kg压力下,输出是5*0.9mV=4.5mV,因此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是4.5mV,差分信号相位相差180°计算结果和仿真不一致,是什么原因?如附件有仿真文件

2.这种应变片桥式传感器输出mV信号,需要放大才能给到MCU处理。MCU供电是3.3V放大到3V附近是否合理?

3.我们产品属于便携可穿戴医疗产品,用来检测肌肉维度,膨胀等单点正向的压力,PCB尺寸在20*20mm以内,电池20-30mAh,因此低功耗很重要。看到这个传感器阻抗是350欧,那么激励电流需要3.3/350≈9mA,不能满足产品单次充电使用10小时以上的要求。如果要降低功耗,能否给桥式压力传感器串联K级别的电阻?

4.图中AD705的作用是基准吗?还是恒流源?没看懂工作原理,谁来讲下。加在这的作用是什么?

5.目前想用AD620来进行传感器的输出毫伏信号的放大,但是板子尺寸只有拇指指甲盖大小。AD620封装是SO8的,太大了。有没有其他家仪表运放型号推荐?主要关注低功耗、低失调电压、低直流偏置、高信噪比。或者有集成度高的内置运放的MCU也是可以,带PGA可编程调节增益。

传感器出输出信号用AD620放大仿真 (2).png (236.83 KB )

传感器出输出信号用AD620放大仿真  (2).png

网友A(2023-09-13):
楼主,方便给个联系方式么,我最近也在做压力传感器,想向您请教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给个联系方式么,我最近也在做压力传感器,想向您请教请教

你的多少  我加你

仪表放大器应用工程师指南 108页 2.5M
传感器及其信号调理技术 257页 27.4M
精密传感器与信号调理器件应用技术-ADI 179页

                        tyw  注

网友B:
显然这个电路设计葱开始就是不合理的,后面就出现各种问题。必须重新改

网友C:
楼主就是一个典型的工作不久的工程师的例子,虽然看起来是做事,实际上漏洞百出,后面又要花很多时间改正交学费。但是企业就是要招聘这样的工程师,反而有经验的老工程师企业就觉得不好管理,工资要价高。基于这样的原因去招聘,怎么可能搞好产品呢?

网友D(点评):
不一定啰。很可能是老工程师钓鱼打广告。

网友E(点评):
但你不得不佩服楼主,这个论坛问问、那个论坛问问,就把一堆问题解决了,工资照拿。。。

楼主:
感谢Xmar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多少  我加你

我的vx是18252657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