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功能开发

楼主(2023-04-04):
有人尝试过用GD32的F303做I2C从机,并实现在同一端口下的从机收发功能吗?

网友A(2023-08-19):
没这么弄过,我一般用I2C都是模拟的

网友B:
话说,啥是同一端口下的从机收发功能?

网友C:
只要协议时序都对的上,是可以的吧

网友D:
为啥用I2C这么做呢?用SPI多好啊

网友E:
你说的这种功能,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GD性价比不是很高了,这芯片

网友G:
从机收发的话,估计对应上就能实现收发功能吧

网友H:
没得问题,你只要硬件配置好了,就可以的

网友I:
这种从机能做成I2C总线形式吗?就是带地址的

网友J:
反正都是自己写,这种I2C协议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K:
为啥不用I2C模拟

网友L(2023-09-27):
引用 网友K:
为啥不用I2C模拟

模拟速度不够快

网友M:
硬件iic不是bug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