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工程师的成长-安全之高压(下)

楼主(2023-04-04):
#申请原创#

当你需要为单板选择供电时,新手建议优先考虑电源适配器,就是常见的下面这种220V AC转12V/5V DC的适配器,避免使用裸露的开关电源。

最重要的好处,就是安全,因为所有电路都封在外壳里,一般还是超声波焊接的密封塑料壳,比较安全。
除了很差的那种,电源适配器一般都有输出过流和过压保护,你不小心单板短路了也不用担心,它会打嗝恢复。
市场上卖的开关电源一般是安装在设备中的,但是我们实验和测试时电源经常裸露在外,因为单板和外壳需要时间才能定型,即使打样了有时候数量也不够,只能用于结构试装,毕竟手模实在太贵了。
有的开关电源没有外壳,高压部分暴露在外面

有的电源带了金属外壳,但是很多时候外壳没有接地,这也是有风险的

所以,除非你要电源提供多路输出或者较大功率,很多时候电源适配器已经能满足你的要求,新手可以考虑用这个供电,比较安全。
当然,如果你必须要用开关电源,而且这个电源发热量不大,可以拿一个合适大小的硬壳纸盒子把它高压部分挡住作为临时防护措施。当然,如果电源热量很高就别这么干。

你不要以为自己小心就可以了,你是没被电过和烫过呀!

插排(接线板)不要级联,要保护(固定)地板上的线缆走线,不建议使用老式的插排
插排级联可能产生的后果包括:
a.家用插排一般额定功率为10A/2500W,当4~5个插排级联在一起,所带的设备总电流负荷可能超过这个值,插排会发热,有可能烧毁
b.某天你加班时打算重启设备,顺手关掉某个插排的开关,就能听到半个实验室都发出停电的惨叫。
就像下面这张图,插座够乱,拔手机充电器的时候就有可能把别人的仪器插头弄得接触不良。

c.如果插排线缆直接在地板上走线,可能把人绊倒或者被人牵动导致设备电源断开、仪器跌落
有一次有个冒失鬼路过时被线绊倒,差点把实验桌上一台仪器给扯下来,那仪器是海关监管品,弄坏了很麻烦的。

有条件的可以修改走线位置(架空走线槽和地面加装走线槽都可以)

临时走线可以加下面这种地面走线槽,实在懒的话好歹用宽胶带固定一下,不然三天两头断电会让你崩溃,而且最麻烦的是可能有一大堆东西被扯得从桌子上掉下来。

d.建议使用新的国标插排,老的插排(特点是多制式的万用插孔)存在风险。
这种老式插排为了兼容欧式/美式/英式等插头,孔开得比较大,而且金属片与插头接触面积较小,存在过热的风险,2010年国家已经明令禁止生产。

上面是老式插排,下面是国标新插排。
2021年时公司突然买了一大批新国标插排,强制要求办公区和实验室所有插排全部更换成新插排。我猜肯定是哪里出了跟插排相关的安全事故了,所以亡羊补牢。

离开实验室时关闭电源
每天离家出门很多人会检查一下大功率电器是否关闭,灯是否都关了,还有门是否锁好。
所以,当你离开实验室,也请注意一下门窗和大功率设备是否已经妥善处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如果是多个人公用的地方,大功率设备要指定人来开关。
如果设备要连夜测试,一定要在电源开关附近贴一张醒目的纸条,大致意思是连续测试中,X月X日到X月X日,谁动我砍谁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