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48V直流升压到直流600~800V有推荐的升压方式吗?

楼主(2023-04-04):
48V直流升压到直流600~800V,要求效率高,有推荐的升压方式吗?
1.是48V锂电池。
2.升压到600~800V直流(电流10~20A),隔离不隔离都可以。
3.要求效率高,>90%。
请大家推荐相关的升压方式,和拓扑结构,变压器需要什么规格磁芯的等。

图片图片 国产芯片小邬 18025311976
@xch :当局者迷,明天给同事说一下。
xch
@王栋春 :习惯**思维了,就不会想到分布式电源了。
@xch :还能这样搞,孤陋寡闻了。
xch
@王栋春 :这还需要研究? 买十几个电源模块输出串联一下就交差了。
@xch :谢谢,同事们正在研究可行性,俺届时围观一下。
xch
@王栋春 :直觉得用 模块化 数字电源 组合设计。效率至少得98% 以上
xch
@王栋春 :不知道风冷够不够。1.6KW发热 ,假设平均温升40,热 阻:2.5℃/KW。 没做过。感觉这电吹风能烧烤羊肉串。
@xch :如果加入风冷散热风扇?
xch
16KW@48V 端电线有多粗? 1.6KW的散热器几吨啊?

网友A:
1,效率基本没什么问题
2,大概率要同步整流,所有拓扑至少估计得是DAB
3,双有源桥的哪个变种,具体得看你的结构需求,可以考虑CLLC
4,低压侧的电流很大,估计用一个变压器散热什么的会比较难处理,所有得先评估磁性器件的损耗再看
5,结构的相关性也得考虑

@Siderlee :好的,谢谢坛友。
@王栋春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你的控制算法以及同步整流的信号怎么完成
收到,不知使用UC3842可以吗

网友B:
肯定是谐振有源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效率基本没什么问题
2,大概率要同步整流,所有拓扑至少估计得是DAB
3,双有源桥的哪个变种,具体得看你 ...

这么高的输出电压怎么会用同步整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隔离升压就是BOOST电路, 隔离就是变压器1:N 电路升压。 用推挽,半桥,全桥。 8KW的东西。10个MOSFET并 ...

升压比太高,用BOOST电路不好做,占空比太大,输出峰值电流超高

网友E:
48V 8kw 电流200A 左右电流,
你电池多少AH?
先不考虑方案,有没有想过电池的问题?
如果容量并的足够,为什么不电池串起来 搞96V 或者更高, 以降低
输入电流, 升压比也合适

谢谢坛友,如果你接手这样的项目,会采用什么方案来解决?

网友F:
48v系统做到8kw压力还不算很大,通信行业现在只直流远供已经是成熟技术了,供电端就是48v输入,只是输出只有400-500,800需要特殊定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48v系统做到8kw压力还不算很大,通信行业现在只直流远供已经是成熟技术了,供电端就是48v输入,只是输出只 ...

的确如此,有同事也是在参考通信行业的电源方案。

网友G:
这么简单问题 找个变变 换个变压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简单问题 找个变变 换个变压器就行了

请具体说明一下,没有看明白坛友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