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SWDM-QFP100-34SVEA3测评】+ 挂载SD和SPI Flash

楼主(2023-04-04):
#申请原创# 板子自带SPI Flash和SD卡槽,移植了FATFS,并成功挂载了SPI Flash和SD card。
挂载的磁盘信息和文件信息通过串口打印出来,与我的SD card实际容量4G基本一致:
挂载并打印的SPI Flash信息,板载Flash 大小为16M,文件系统计算出来的容量15M,因为我是按照1K=1024算的,所以会比标称的少一点:

LCD显示demo和RTC日期时间,实时温度:

RTC 时间在变化:

下一步,准备研究LVGL显示SPI Flash里面存储的图片,播放音视频等。。。

网友A:
移植了FATFS,需要修改汇编程序的吗

网友B:
FATFS的接口是怎么写的呢

网友C:
感觉FATFS读写是速度太慢了。

网友D:
SWDM-QFP100-34SVEA3支持sdio接口吗?

网友E:
SPI Flash也可以当做操作系统的吗

网友F:
可以同时挂载两个模块的吗

网友G:
这个单片机的性能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DM-QFP100-34SVEA3支持sdio接口吗?

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同时挂载两个模块的吗

可以的,现在就是同时挂载了SD Card 和SPI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单片机的性能厉害了。

是的,
ARM Cortex-M33
主频150MHz
支持RGB565/RGB888
内嵌8MB SDRAM
Flash:512KB SRAM:64KB
支持分辨率最高1024*1024
2xCAN模块、1x USB OTG模块、4xUAR模块T、2x12C模块、2x12S模块、1xSFC模块、2xSPI模块、标准SDIO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FATFS读写是速度太慢了。

速度主要取决于底层驱动SDIO 和QSPI 的读写速度,目前使用感觉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植了FATFS,需要修改汇编程序的吗

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TFS的接口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底层驱动SDIO和SFC的写。

网友H(2023-05-10):
如何将一个数组存储到spi flash

网友I:
spi flash文件格式是什么

网友J:
要考虑驱动程序的可移植性和维护性等问题,以便更好地支持系统扩展和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I:
spi flash文件格式是什么

FAT32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何将一个数组存储到spi flash

FATFS

网友K:
怎样挂载spi flash分区到文件系统中的目录下

网友L:
spi flash和sd 速度 可靠性哪个更好

网友M:
挂载SD和SPI Flash是指在嵌入式系统中将SD卡和SPI Flash存储器连接到主控芯片的过程,以便对存储器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N:
SPI总线,实现外部FLASH(W25Q128)读写

网友O:
与主控芯片的SDIO接口相连?

网友B:
在挂载SD卡和SPI Flash时,应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存储器容量、速度和类型,避免过度或者不足造成资源浪费或者效率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与主控芯片的SDIO接口相连?

是的,SD卡与SDIO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怎样挂载spi flash分区到文件系统中的目录下

FATFS fs_mount 命令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SPI总线,实现外部FLASH(W25Q128)读写

SWM341片上自带SFC,W25q128连接到SFC,使用SPI或者QSPI协议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L:
spi flash和sd 速度 可靠性哪个更好

对于SWM341来说,
SFC速度更快,时钟频率最快可以支持和系统主频同频率,150MHz。
SDIO最大频率52Mhz,但是可靠性更好,兼容SDIO规范和MMC规范,支持MMC4.3卡纠错,CRC校验等。

网友P:
在单片机应用中文件系统还是看FAT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