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T型网络的电流采样电路比较懵圈,请高人帮忙分析!

楼主(2023-04-05):
带T型网络的电流采样反馈电路,高人给帮忙分析分析呗,有点懵圈!

                       tyw  注

tyw
用小电阻来等效一个大电阻.作反馈电阻

网友A:
T网络只是小电阻替代大电阻而已,真正需要大电阻的地方,比如TIA,这个T网络方式其实也没啥用,噪音特别大。。。

所以,我一直想不明白为啥用T网络,没事找事啊,现在电阻很便宜啊。。。除非你的量超超级大,KKK量级的,需要省那个钱。。。

网友B:
差分兼放大,对噪声糸数没有改良。V0=(500+220)/220*24/1*(SHUNTP-SHUNT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兼放大,对噪声糸数没有改良。V0=(500+200)/200*24/1*(SHUNTP-SHUNTN)

公式恐怕有误,有传递函数人推到过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公式恐怕有误,有传递函数人推到过程吗?谢谢

我这电路就是用在小信号采样电路上,大电流电路上串一个阻值很小的采样电阻,这个差分信号就是取自该采样电阻的两侧。采样电阻两侧的压差不大。

楼主:
https://blog.csdn.net/qq_29545231/article/details/79670149
这篇文章前后最终公式不一致。应该是后边推导出来的公式是正确的。按照后边的公式推导出来的公式如下:
V0=(V+ - V-)*(R27 + (R27+R3)*Rp1/R3) - V+*Rp1/(R25+R24)
带入数据即:V0 = (V+ - V-)*(24 + 24.22*Rp1/0.22) - V+*Rp1/25
公式后半部的减去 V+*Rp1/25,为什么出现这个累赘?
Rp1这个电位器的阻值范围是0~500欧,因此:
V0的范围是24* (V+ - V-)                    --------Vp1取值0欧时;
V0的范围是79* (V+ - V-)  - 0.02V+     --------Vp1取值0欧时;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s://blog.csdn.net/qq_29545231/article/details/79670149
这篇文章前后最终公式不一致。应该是后边推 ...

采样是个康通片,350A电流对应100mV,所以后边的-0.02V+可以忽略不计,所以随着电位器的取值不同,V0的差分系数在24和79之间选取合适的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式恐怕有误,有传递函数人推到过程吗?谢谢

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blog.csdn.net/qq_29545231/article/details/79670149
这篇文章前后最终公式不一致。应该是后边推 ...

R3的电压要符合差动电压公式,此电压由RP1和R3分压得到,只要R3的阻值远小于R27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blog.csdn.net/qq_29545231/article/details/79670149
这篇文章前后最终公式不一致。应该是后边推 ...

二个电路不一样,一个是差动电路在本题。另一个正端输入恒定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