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K32F030M下载固件读保护问题

楼主(2023-04-06):
刚开始下载程序正常运行,重新配置了一下swclk引脚为IIC后就无法下载了,一直提示flash download failed,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吗?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下载前,先拉低MCU的reset引脚,然后点击下载,再快速拉高reset引脚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B:
我遇到的情况类似,焊上一片后,下载提示timeout,用stlink Utillity读取,非空,点擦除,提示读保护。设置读保护,提示couild not set Option bytes!.  只能焊下来,重新换一片。好了。调试估计几十次吧,又不行了。还是上面的现象。再换一片不行,不知道换了多少片,又行了一会,就不行了。程序没有使用sw的2个引脚。上述reset的方法是无效的。再搞一会不停地改debugsetting,,速度,时钟,各种模式。不知道改哪里,好了,用了一天,第二天上班,又不行了。
我有一个Jlink,用hk-config,提示找不到新版本的jlink。放弃。
他们就没有一个自己的sw工具,用st的也不能完全兼容。这破玩意整的,太令人崩溃了。

我使用也差不多这个情况,昨天好好的,今天再下载程序下不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