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B-DK 板 HID_Standalone 例程 无响应

楼主(2023-04-06):
的CN13口(USB FS)到电脑,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没有任何反应,USB Device Tree Viewer也看不到设备。

请问,板子是要连接这个端口吗?

还有,开发板需要调一下跳线(JP8)吗?

楼主:
使用的是

STM32Cube_FW_H7_V1.11.0\Projects\STM32H750B-DK\Applications\USB_Device\HID_Standalone

STM32CubeIDE 1.12.0

STM32CubeProgrammer v2.13.0

板子是MB1381-H750XB-B01 。

网友A:
看手册需要将JP8设置到CN13上

网友B:
跳线调一下位置

网友C:
官方例程正常来说不应该没反应。

网友D:
用的是官方提供的开发板吗?

网友E:
你拿万用表量一下单片机上的引脚和USB口的引脚是否导通。

网友F:
拿万用表量一下单片机上的引脚和USB口的引脚是否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