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IDE 多个项目配置 ,能否编绎不同名字的HEX文件

楼主(2023-04-06):
请问下, MPLAB X IDE 多个项目配置 ,能否编绎不同名字的HEX文件,   目前都是编绎好 手动更改HEX文件, 既然IDE有这个配置,应该可以分配不同HEX文件名吧

网友A:
编译后的HEX文件将保存在各自项目的输出路径中。

网友B:
在项目属性窗口中,您需要注意将HEX文件输出路径更改为不同的路径。可以在“Build Options”选项卡中找到“Output”子选项卡,并更改“Hex File”输出路径。

网友C:
只需要在每个项目中设置不同的HEX文件名称即可。

网友D:
可以选择要编译的项目,并为每个项目指定不同的HEX文件输出路径。批处理功能将自动编译并生成多个HEX文件。

网友E:
需要在MPLAB X IDE中创建多个项目。可以通过“File”菜单中的“New Project”选项来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网友F:
想同时编译多个项目并生成多个HEX文件,可以使用MPLAB X IDE提供的批处理功能

网友G:
执行重命名命令${MV} ${ImagePath}  ${ImageDir}/${ConfName}_${IMAGE_TYPE}.${OUTPUT_SUFFIX}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执行重命名命令${MV} ${ImagePath}  ${ImageDir}/${ConfName}_${IMAGE_TYPE}.${OUTPUT_SUFFIX}

这个命今可以的 ,  编绎后重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