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031 Nucleo开发板芯片锁死

楼主(2023-04-06):
如题 在使用STM32C031的IIC总线调试buck电源时突然带载会出现IIC无响应的问题,调试也会死掉,最近一次测试时出现了C031被锁死 调试器无法识别的问题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内部RC还是外部晶体呢?如果是外部晶体的话,改为内部RC试试。 I2C 是同步通讯,用HSI 是可以通讯的。

网友B:
调试死掉以后,重新上电是否可以恢复?通过ISP模式是否能够识别到芯片,如果可以,建议看一下BUCK电源带载时,JTAG接口电平变化。

网友C:
改为内部RC试试

网友D(2023-05-16):
内部RC还是外部晶体

网友E:
外部晶体的话,改为内部RC试试

网友F:
I2C 是同步通讯,用HSI 是可以通讯的。

网友G:
调试死掉以后,重新上电是否可以恢复?

网友H:
通过ISP模式是否能够识别到芯片

网友I:
如果可以,建议看一下BUCK电源带载时

网友J:
JTAG接口电平变化。

网友K(2024-05-21):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L: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M: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N: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O: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P: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Q: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R:
电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