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CubeIDE开发过程涉及的术语简称表分享

楼主(2023-04-06):
开篇说明,以下仅是本人在采用CubeIDE开发套件做应用开发过程中暂时涉及的一些简称及术语说明列表,后续后涉及新的术语会调整添加,另外各位粉丝在阅读浏览时,如果发现有本文未曾添加或解析错误的术语简称,也可以留言告知,我会调整更新本文。

A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AAPCS:    ARM Architecture Process Call Standard   ARM体系结构过程调用标准
ADC: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模拟数字转换器
AF:           Alternate function                                         复用功能 (port multiplexing and remapping 端口复用和重映射)
AFIO:      Alternate Function IO                                    复用 IO 端口
AHB:       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                 高级高性能总线
AHB-AP: 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Access Port 高级高性能总线-访问端口
ALU:         Arithmetic Logical Unit                                   算术逻辑单元(CPU负责几乎所有的计算任务的核心)
APB:         Advanced Peripheral Bus                              高级外围总线
APB1:       Low Speed APB                                             低速外围总线
APB2:       High Speed APB                                            高速外围总线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应用编程接口
ARM:     Advanced RISC Machine                                高级RISC处理器
ARG:     argument                                                         参数
ARR:     auto-reload register                                         自动装载(寄存器)
ARPE: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自动预载(寄存器)
ASIC: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专用集成电路
ASYNC:  Asynchronous                                                 异步的

B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BCD:    Barrels Per Calendar Day                                日历
BIN:      binary                                                               二进制
BSP: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包
BSS:     Block Started by Symbol                                 以符号开始的块(未初始化数据段)
BSRR     bit set/reset register                                          位重置寄存器

C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控制器局域网
CC:        Capture/Compare                                         捕获/比较
CDC:     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                         通信设备类
CK_INT:clock internal                                                 内部时钟
CLZ:      Count Leading Zero                                      前导零计数(指令)
CMSIS: Cortex MicroController Software Interface Standard Cortex 微控制器软件接口标准:独立于供应商的硬件抽象层,适用于基于 Arm Cortex 处理器的微控制器
CNT:    counter                                                           计数器
COM:     Cluster Communication Port                           串口(串行通讯端口)
                Coefficient                                                     系数
                contants                                                         常量
                context                                                          上下文环境
                coupled                                                         耦合的
COMP: Analog Comparator                                        模拟比较器
CPLD:    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可编程逻辑器件
CPSP: Current Program Status Register                   当前程序状态寄存器
                critical                                                            临界的
CPHA: clock phase                                                    时钟相位
CPOL:    clock polarity                                                  时钟极性
CRC: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循环冗余校验
CSR:   Clock Control/Status Register                        时钟控制状态寄存器

D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DAC: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                           数模转换器
DAP:      Debug Access Port                                        调试访问端口
DBG:   Debug                                                            调试
D-Code: Debug Code                                                   连接Cortex-M3核心的D-Code总线(常数和调试访问)与闪存数据存储器接口的总线
DCMI: Digital Camera Interface                                 数据视频接口
DEC:   decimal                                                          十进制
DFSDM:Digital filter for sigma delta modulators        外部ΣΔ调制的数字信号滤波
DFU:   Device Firmware Upgrade                              USB接口的STM32型号从硬件或软件上支持
              Dhrystone                                                       最常见的整数运算性能测试程序
              division                                                           分频因子
DMA:  Direct Memory Access                                   存储器直接访问
DMA2D: Chrom-ART Accelerator                                2D图像处理的DMA
DMIPS:Dhrystone Million Instructions executed Per Second Dhrystone    软件测算力的MIPS单位
             domain n.                                                         域,范围,定义域
             downcounter n.                                                降值计数器
DP:    Debug Port                                                       调试端口
             duty cycle                                                         占空比
DWT:     Data Watchpoint And Trace                             数据观测与跟踪单元

E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EA:   Empty Ascending                                              空栈递增
ED:   Empty Desending                                              空栈递减
           elapsed                                                              过去
EOC:end of convert                                                   转换结束
ETM:Embedded Trace Macrocell                               嵌入式追踪宏单元
ETR:External                                                              外部 (信号)
EXTI:  External Interrupts                                              外部中断

F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FA:     Full Ascending                                             满栈递增
FATFS: FAT(File Allocation Table)File system          通用FAT文件系统
FD:    Full Desending                                             满栈递减
FIFO: 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
FIQ:   Fast Interrupt Request                                快速中断请求
FLITF:The Flash Memory Interface                       闪存存储器接口
FMC: FPGA Mezzanine Card                                FPGA夹层卡(FPGA接口)
FPB:  flash patch and breakpoint FLASH              转换及断电单元
FPEC:FLASH Program/Erase controller                闪存编程/擦除控制器
FPGA: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S:    Full Speed                                                     全速(12 Mbps)
FSMC: 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                 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
            function                                                         功能、函数

G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GAL:    Generic Array Logic                                     通用阵列逻辑
            generation                                                    产生
GPIO: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通用输入输出

H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HAL:   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                         硬件抽象层
             Half Word                                                      半字,16位长的数据或指令
             handler n.                                                      句柄
HCLK:High-speed Clock                                         高速时钟
HEX:  hexdadecimal                                               十六进制
HID:   human interface device                                 人机界面设备
HSE: High Speed External                                     高速外部
HSI:     High Speed Internal                                       高速内部

I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IABR:  Interrupt Active Bit Registers                       中断激活标志位寄存器组
IAP: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在程序中编程
I2C: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集成电路总线
ICE:    In-Circuit Emulator                                       在线仿真器
ICEB:    ICE Breaker                                                 嵌入式在线仿真单元
ICP:       In-Circuit Programming                                在线编程
ICER:    Interrupt Clear-Enable Registers                 中断除能寄存器组
ICPR:    Interrupt Clear-Pending Registers               中断解挂控制寄存器组
I-Code:连接Cortex-M*核心的指令总线与闪存程序存储器接口的总线,指令预取在这个总线上实现的
ID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集成开发环境
            idle                                                               空闲的
IDR:    input data register                                         输入数据寄存器
IIS:      integrate interface of sound                          集成音频接口
           instance                                                         寄存器指针
           integrity                                                         完整(测试完整性)
           Initialise                                                         初始化
           Instance n.                                                     实例; 例子; 事例; v.举例
IP:       Interrupt Priority Registers                            中断优先级控制的寄存器组
IPR:    Interrupt Priority Registers                            中断优先级控制的寄存器组
IRQ: Interrupt Request                                          中断请求
IRQn:  Interrupt Request number                            中断请求号
IS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中断服务程序
ISER:  Interrupt Set-Enable Registers                    中断使能寄存器组
ISPR:  Interrupt Set-Pending Registers                  中断挂起控制寄存器组
ITM:    Instrumentation Trace Macrocell                  测量跟踪宏单元
IWDG: Independent Watchdog                               独立看门狗
           iterator                                                         迭代器

楼主:
J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JTAG:    Joint Test Action Group                 联合测试行动组
JTAG-DP: JTAG Debug Port JTAG               JTAG调试接口,提供基于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 联合测试行动小组)协议的5线标准接口

K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L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LCD:    Liquid Crystal Display                                               液晶显示器
LPUART:Low-power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低功耗的通用异步串行口
LR:    Link Register                                                             链接寄存器
LSB:    Last(Least) Significant Bit                                     最低有效位
LSCO: low speed clock output                                              低速时钟输出
LSE:    Low Speed External                                                  低速外部
LSI:     Low Speed Internal                                                    低速内部
LSU:   Load Store Unit                                                           存取单元
LL库:  low-layer drivers                                                          低层库
LPTIM: less power timer                                                        低功耗定时器

M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MCO:    Master Clock Output                                                microcontroller微控制器时钟输出
MCU:    Microcontroller Unit                                                  微控制单元
MFLOPS: Million Floating-point Operations per Second      主要用于测浮点计算能力。
MIPS:    Million Instructions executed Per Second               每秒执行百万条指令,用来计算同一秒内系统的处理能力,即每秒执行了多少百万条指令
MMC:    MultiMedia Card                                                      多媒体卡
MPU:    Memory Protection Unit                                           内存保护单元
MPU:    Microprocessor Unit                                                 微处理器
MSB:    Most Significant Bit                                                  最高有效位
MSC:    mass storage device class                                      大容量存储类
MSI:   Multi speed Internal                                                 多速内部时钟源
MSP:    Main Stack Pointer                                                  主堆栈指针
MSP:    MCU Specific Package                                            MCU特征包、MCU 实例化包
MSP:    MCU Support package                                            MCU支持包
MUX:    multiplexer                                                               (multiplexor)多路复用器也称数据选择器(data selector)

N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NMI:     Non Maskable Interrupt                                     不可屏蔽中断
NSS:  Negative Slave Select                                       低电平有效的从器件选择,俗称片选信号
NVIC: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

O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OBL:    Option Byte Loader                                      选择字节加载单元
              occure                                                           发生
ODR:     Output data rate                                            数据输出频率,单位Hz
ODR:  Output data register                                      输出数据寄存器
OPAMP:OPerational AMPlifier                                    运算放大器
OSPEEDRutput speed register                               输出速率寄存器
OTG:    On-The-Go:                                                 OTG外设可运行时切换 HOST/DEVICE角色
             overload                                                         重载
OTYPER: output type register                                    输出类型寄存器

P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parameter(s) n.                                          参数
PAL:     Programmable Array Logic                         可编程阵列逻辑
PC:    Program Counter                                        程序计数器
            period                                                        1.(定时器的)自动装载值ARR(自动重装载寄存器(TIMx_ARR))

                                                                                2.周期,(物理学符号是 T)
           preemption priority                                       抢占优先级
           peripheral n.                                                 外设 外围设备
PCLK: Peripheral Clock                                          外设时钟
PDM:Pulse Duration Modulation                          脉宽调制
PFU:   Pre-Fetch Unit                                             预取单元
PID:    Product ID                                                   产品标识
POR:  Power-on reset                                            电源复位
           polarity                                                        极性
           prototype                                                     原型(functions prototypes 函数原型)
PPB:Private Peripheral Bus                                专用外设总线
PRI:    priority                                                         优先级
PSC:prescaler n.                                                 预分频器
PSP:Process Stack Pointer                                 进程堆栈指针
PSRAMseudo 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    伪静态随机存储器
PUDR:pull-up/down register                                 上拉/下拉寄存器

Q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QUADSPI:quad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Quad模式串行外围设备接口,
                    queue                                                         队列

楼主:
R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RCC:    Reset And Clock Control                     复位和时钟控制
RES:     resolution                                            分辨率
                repetition                                             重复(overload是 重载,不要混了)
                restrict                                                 限制
                resume                                               恢复
RISC: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精简指令集计算机
RNG:    Random Numeral Generator              随机数发生器
RO:         Read Only                                           只读
ROM:    Read Only memory                            只读存储器
RS232: Recommended Standard 232             推荐标准232 Modbus RTU协议
RS485: Recommended Standard 485             推荐标准485 Modbus RTU协议
RTC:       Real-Time Clock                                  实时时钟
RTOS:  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              实时操作系统
RW:        Read Write                                           读写
RX:         Receive X                                            通信接收单元,X代表要交叉,也就是说A方的TX接B方的RX、B方的TX接A方的RX。

S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SAI:     Serial Audio Interface                             串行音频接口
SAK:    slave acknowledge                                 从机应答
               sample                                                    样本
               state .                                                     状态
               status n.                                                 状态
SCSI:   small computer system inerface            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
               scheduler                                                调度器
SD:         Secure Digital Memory Card                  数字安全记忆卡,俗称SD卡
SDIO:     Secure Digital I/O                                   安全数字输入输出
SDMMC:SD/SDIO MMC card host interface         SD卡、SDIO设备、MMC卡接口
SIMD: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单指令多数据流
SIMD      single instruction stream multiple data stream     单指令流,多数据流
SMBus:System Management Bus                       系统管理总线
SOF:    Start of Frame                                          帧起始
SP:      Stack Pointer                                            堆栈指针
SPI: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串行外设接口
SPSR: Saved Program Status Register               程序状态保存寄存器
              stream                                                       流(数据流、流的缓冲区)
SRAM:Static Random-Access Memory                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SUB:   sub-address                                             子地址
              suspend                                                    挂起
SW:     Software                                                   软件
SWD:  Serial Wire Debug                                    串行线调试
SW-DP: Serial Wire Debug Port                             串行线调试端口
SWD-DP :SWD调试接口                                        提供基于SWD(Serial Wire Debug 串行线调试)协议的2 线标准接口
SWI:    Software Interrupt                                    软中断
SWJ-DP: Serial Wire JTAG Debug Port                串行线-JTAG调试端口
SWO:  Serial Wire Output                                   串行线输出
SWPMI: Single Wire Protocol Master Interface  单线协议接口
SWV:  Serial Wire Viewer                                   串行线查看器
SYNC    synchronous                                           同步的

T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TAP:   Test Access Port                                 测试访问端口
              task                                                     任务
TCB:   task control block                                任务控制块
TF:     Trans FLash    (T-Flash)                      TF卡,又叫microSD卡
THS:   threshold                                             阈
TIM:    Timer                                                  定时器
TP:        Trace Port                                           跟踪端口
TPIU:  Trace Port Interface Unit                    跟踪端口接口单元
              Trigger                                                触发
TSC:   touch sensing controller                     触摸感应控制器
TX:      Transmit X                                         通信发送单元,X代表要交叉,也就是说A方的TX接B方的RX、B方的TX接A方的RX。

U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UART:  Universal Asynch. Receiver Transmitter     通用异步接收/发送装置
UEV:    update event                                                更新事件
UDIS:   update disable                                             禁止产生更新事件 (UEV)
USART:  Universal Synchr./Asynch. Receiver/Transmitter 通用同步/异步接收/发送器
USB:      Universal Serial Bus                                     通用串行总线
USB OTG:USB On-The-Go                                      USB2.0标准的补充协议

V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VBUS:  voltage bus                                                电压总线
VCP:    visual com port                                           虚拟串口
VFP:     Vector Floating Point                                 矢量浮点运算
VID:      vendor number                                          厂商标识

W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Whetstone                                             最常见的浮点运算性能测试程序
                Word 字                                                 32位长的数据或指令
WWDG:Window Watchdog                                 窗口看门狗

X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Y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Z
按第二字符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排序

ZI:    zero initial                                             零初始化

网友A:
英语载疯狂攻击我

网友B(2024-03-22):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C: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D: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

网友E: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F: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G: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H: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I: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J: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K: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