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AP 功能實作

楼主(2023-04-06):
我想要撰寫 IAP 的功能,環境是 NuEclipse
參閱網路上的文件後,發現在 Keil 中需要針對不同的 app 設定位址(R/O Base),但 NuEclipse 中找不到這個選項,請問有其它的設定方式嗎?

還是只需要在 ICP 燒錄中,偏移不同的位址即可?

謝謝

网友A(2023-05-17):
是不是IDE的版本没弄对啊?

网友B:
在ICP里设置就行

网友C:
修改一下工程设置

网友D:
我觉得keil比较好用些,换回来吧

网友E:
参考一下官方NuGet包的文档和教程

网友F:
gcc是用ld file作偏移位址的设定。

网友G:
这设定位址是在哪儿设置啊?在keil软件里的话

网友H:
我觉得可以直接在烧录软件上设置偏移量

网友I:
APP的话你可以直接通过中断跳转那个指针地址设置和修改就行吧

网友J:
我觉得IDE里应该也有地址修改这块操作

网友K:
唉,我对IDE这块是真不熟悉,不习惯,还是keil用的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