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00改版問題

楼主(2023-04-06):
原本使用的MCU是NUC100RE3AN/LQFP64,最近改換成NUC100RE3DN/LQFP64用同一個檔案燒錄完後發現MCU不工作,用電表量了一下周邊發現LDO(PIN-14)那邊沒有電壓。
LDO(PIN-14)那是接一個10uF/25V電容,拿掉後MCU就能正常工作。在懷疑是不是這個電容造成的問題,不知道有沒有人有遇到過。
另外想請問LDO(PIN-14)一定要接電容嗎??

网友A:
引脚 LDO_CAP 是片内LDO 的输出端,这个引脚一定要加个电容,不然电压会有波动。
NUC100系列,AN 是早期的芯片,DN 是后来升级改版后的芯片,二者功能稍许差异,请核对一下DN 的型号引脚功能,是否都有之前的功能。然后再看一下代码执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