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RE DFU升级问题求助

楼主(2023-04-06):
遇到个问题,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按照官方给的代码做的USB升级的Bootloader,在上电时检测引脚电平进入DFU模式,然而有时候安装的DFU驱动用不了,卸载重装了也不行。

楼主:
#技术资源#

GD 32 dfu  (42.24 KB )

楼主:
使用的是GD32F303RET6的型号的片子,能正确识别的时候可以正常使用官方提供的工具进行更新软件的

网友A:
有时候安装驱动用不了?有时候能用?

楼主(点评):
用不了之后只能卸载掉,重新安装才有可能用

楼主(点评):
现在测试的规律是,接上USB线,查看设备管理器里面设备异常,重新拔插上电也会一直是异常的,使用官方的DFU驱动工具卸载驱动后重启电脑再重装驱动那有可能恢复设备识别正常,可正常进行DFU升级

网友B:
USB数据线换一根试试呢。

楼主(点评):
换过了,一样的情况

网友C:
板子是你自己画的还是官方提供的?

楼主(点评):
自己画的

网友D:
你这种情况有点像没装驱动,去GD官网:www.gd32mcu.com   下载“GD32DfuDrivers_V3.6.6.6167”,版本可能有差别,可搜关键字。

楼主(点评):
装的就是最新版的驱动,官网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