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最近研究了一下数字电源,请大家讨论一下数字电源的优缺点。

楼主(2023-04-06):
个人认为数字电源有以下特性,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缺点:环路响应速度不如模拟电源,设计调试难度大。优点是:电源输出电压,电流可控。

网友A:
CTRL+C  CTRL+V难度加大

网友B:
优点是:电源输出电压,电流可控。

貌似模拟电源也可以啊,我做的数控模拟电源,2路DAC,一路调电压,一路调电流。纯模拟的电源,就用一个电位器调电压,一个电位器调电流。

网友C:
模拟电源输出电压也是可控的啊

网友D(点评):
用螺丝刀控制

网友C:
数字电源最大的优势就是系统硬件电路复杂性降低了不少,上位可以实现很多更高级的功能,至于相应的速度什么的,满足需求就可以

网友E:
  说道数字电源的优缺点要首先看数字电源的类型,其实所谓的数字电源用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数字给定型。即由单片机通过DAC给定一个电源要输出的电压或电流确定值。这一类又分成两种电源,一种是线性电源,另一种是开关电源。这一类型的数字电源单片机只负责输出电压或电流值的给定、显示及切换等辅助功能,电源的输出闭环控制则由专用的电路完成。
  另一类是全数字电源,即电源的输出给定、闭环控制、显示、切换及其他辅助功能全由单片机来完成。这一类型的电源基本上全是开关型电源。

网友D:
Digital power is an energy conversion system in which digital control techniques are applied to power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where monitoring, communication and supervisor functions come as an extension of the main digital control loop or in conjunction of the main analog control loop.  From low- to high-power applications, digital power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ainly applied to Switched-Mode Power Supplies (SMPS), increases power density, enables faster control loops, better system-level integration and design flexibility, improves system-level reliability, monitoring and safety, and helps reduce time-to-market. Overall, digital power control enhances system efficiency.  ---ST

网友D:
What is Digital Power?
Digital powe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echnologies for reducing power consumption and managing the growing power complexity in modern electronic systems.

The Benefits of Digital Power
Increasingly complex yet reliable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s such as data servers, network equipment and basestations often need many voltage rails, which are required to sequence or track other rails to properly bias microprocessors, microcontrollers (MCUs), ASICs, FPGAs and any other digital logic ICs that are present in the system. To maximize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systems under various operating conditions and reduce the overall power consumption, varying the voltages and controlling the operation mode of power converters becomes a basic requirement. Digitally managing the power conversion and power delivery sequencing also becomes essential for any high performance system.

---Renesas

网友D:
Enables intelligent power management to maximize system performance。
Reduces development time of system products。
Reduces system BOM costs while improving reliability and product lifespan。
Enables compact system design and product upgrade within the same chassis。

---Renesa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电源最大的优势就是系统硬件电路复杂性降低了不少,上位可以实现很多更高级的功能,至于相应的速度什么 ...

这个确实有点道理,从控制的角度来说用纯数字给定的容易实现PWM频率,相位的控制。如果要用模拟方法实现确实不太容易。

网友F:
用合泰半桥芯片就可以了  不过还是麻烦,要看天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合泰半桥芯片就可以了  不过还是麻烦,要看天书

你说的是HT45F系列芯片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HT45F系列芯片吗

楼主:
那个芯片只能做做充电器啥的,做数字电源资源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