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12V处固态电容风险评估

楼主(2023-04-06):
E23 固态电容很容易短路,耐压16V 270UF,想问一下关于固态电容的选取有什么讲究吗?耐压值应该选取多大?

网友A:
很容易短路是什么情况没说清楚,几块板子,使用后多久短路,现象是什么,电容怎么样了?
PCB焊盘和走线设计有问题?
器件来料不良?换过其他厂家和批次电容吗?
16V电压规格有问题?电路实际电压和纹波量过没,外部有什么样的浪涌吗?

这电路图就挺奇怪,这么多管脚都是电压,地呢?

网友B:
1、由电源处的tvs决定。
2、没有tvs,由心目中参考的emc标准决定。例如汽车iso7637
3、如果没有emc,由电源处的最大值决定。一般都是供货合同
4、如果连供货合同都没有,由工程师根据自己的经验决定。一般参考1和2,根据成本尽可能选最大值。其中3,合同说了最大电压16V,最后还是烧了,但是款在别人身上,还是得赔或修。
这是我对大电容得选取原则。

网友C:
耐压选2倍以上

网友D:
最起码说一下前因后果嘛